华硕F83VF通电自动上电到0.8安左右

楼主(2015-01-15):
前两天接到同行的一块华硕F83VF的板子,同行说是自动上电。接上电流表,电流上到0.8左右,也不能强制关机。看到这电流给我的第一感觉像是不跑马,不管那么多先测量电压。经测量电压都有了,那接下要测的就是时钟了。经测量时钟也正常,既然电压时钟都有的话那就应该测复位了。经万用表测得为0.03V,问题找到了就是没有复位。拿起万用表打平台复位的对地阻值,阻值为006,哈哈短路了。在图纸上大致看了下,这个信号通往的地方太多了,只能用烧机法了。接上3V,然后用手去摸,整板都摸遍了也没摸到。记得以前在论坛上看到一帖子,一下子烧不出来的就让它多烧会 。于是我就让它多烧会,让后再用手去摸,有感觉了,原来是网卡发烫。立马风枪伺候,取下网卡再打对地阻值400多了,好了。通电自动上电,电流有跳变且能正常关机了,应该是好了。因为同行只给了板子,没有给屏只能试试外接显示器了。接上显示器,漂亮的华硕LOGO出来了,此板修复。图纸和点位论坛都有,我就不上传了。发帖不容易,加分是种美德。

网友A:
在复位信号上烧这个方法不错,要我就要干南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复位信号上烧这个方法不错,要我就要干南桥了

一开始我也觉得的是南桥,直到烧到网卡发烫才断定不是南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理论学得也不错,加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开始我也觉得的是南桥,直到烧到网卡发烫才断定不是南桥的问题。

谢谢,收获很多,

网友C:
复位被拉低。应该反复重启吧。

网友D:
理论很好,基地出来的吗

网友:
要是我可能也会怀疑南桥

网友:
不过,有时烧机大法确实很快捷

网友:
多烧一会   这个不错  以前烧一下不行  就一个一个的取下来  麻烦     下次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复位被拉低。应该反复重启吧。

我修的这个没有,因为测电压的时候我看着电流一直都没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理论很好,基地出来的吗

我不是基地出来的,不过也想去基地进修可惜没时间啊。

网友E:
华硕鸡鸡没图的难修哦

网友:
很好,来抢个沙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华硕鸡鸡没图的难修哦

不过这款机器是有图纸的,如果是其他问题还真不好修。

网友:
修的不错,能想到平台复位

网友:
思路清晰,理论学得也不错

网友:
楼主你好,是网卡芯片发烫吗?

网友:
PLTRST去的位置不多 不用烧鸡也能排查

网友:
烧机都说很简单,可我还是不会啊,怕烧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开始我也觉得的是南桥,直到烧到网卡发烫才断定不是南桥的问题。

冷静啊 误杀南桥费成本啊

网友:
多烧一会,真是个很重要的点,那就多谢了,又学到了知识

网友:
烧鸡大法名不虚传那,练习使用中

网友:
现在部分厂家图纸已经加密了,很难搞了啊,烧鸡大法我做过,不过见过有人用烧鸡大法挣钱,哈哈

网友:
思路准确才能快速解决问题啊

网友:
楼主威武。。。又会一张

网友:
006一般就是芯片短 网卡声卡的

网友F:
点哪烧,3V电感?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烧鸡有风险啊

网友:
烧机大法。。

网友:
哪里烫拆哪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点哪烧,3V电感?

无线网卡插槽的22脚啊。

网友:
你只有确定那里的电压是多少,烧机的电压不要超过那里的电压就可以了。

网友G:
楼主是网卡短路吗,不掉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是网卡短路吗,不掉电?

是平台复位被网卡拉低了,电流上电0.8没掉电。

网友:
竟然烧信号线 牛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