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E445 运行慢

楼主(2015-01-15):
求助E445 运行慢,进系统运行超慢!等上十几分钟才能进入桌面,进PE也是很慢。在DOS下运行同样也是慢。拿掉硬盘开机也一样,换过CPU, 内存也一样。这问题有点头痛,实在不知从何下手。

网友A:
以往进系统慢,跟硬盘坏道有很大的关,你已经排除了硬盘的原因。你看看BIOS设定是否有问题呢?

网友B:
我是这样分析的   硬盘是南桥管理       bios是软硬件交换    所以我会优先考虑这两个  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

网友C:
建议裸板测试下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以往进系统慢,跟硬盘坏道有很大的关,你已经排除了硬盘的原因。你看看BIOS设定是否有问题呢?

blos 里不太能看懂,直接按的F9回复出厂设置,F10保存,故障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裸板测试下,

裸板测试过了,从开机显示就慢

网友:
刷个bios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这样分析的   硬盘是南桥管理       bios是软硬件交换    所以我会优先考虑这两个  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 ...

blos设置F9\F10恢复出厂设置保存过了,故障还是一样,blos刚刷过也是一样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blos 里不太能看懂,直接按的F9回复出厂设置,F10保存,故障还是一样。

那不好修呀,刷个BIOS不行就要和客户报风险才能修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不好修呀,刷个BIOS不行就要和客户报风险才能修了,

同行的,blos刷过了,故障依旧。

网友:
已经刷过了,故障依旧

网友:
有的机器就是慢,我有一台g580的硬盘都换固态的还是慢,没办法

网友:
时钟电路可能有问题,有些机器时钟集成到桥,
当然排除硬盘,,BIOS问题

网友:
    这故障不好排除啊

网友:
实在不行就换板子吧显示后的故障难 换个南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