识别不了硬盘的捷威上网本

楼主(2015-01-15):
今天接到一块上网本,说是识别不了硬盘。拿来试了试,确实识别不到。
换了硬盘之后也是一样,拆机一看,是广达的ZA3。
测了下硬盘的电压,有5V,3V没有,不过饼哥好像说过3V不影响。
于是转向2组信号,信号连接4个电容,测了下电容的阻值,一组450,一组670。
电容连接到的是一个JMH330.对这个芯片完全不了解,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,有谁知道的能教一下不 附上图纸

网友:
测下 桥的STAT控制器的供电 时钟是不是都正常

网友A:
主要对IDE接口不熟   请问下哪几个才是关键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要对IDE接口不熟   请问下哪几个才是关键信号

还是IDE的啊。。。插,测下复位起来没。数据线打下对地。

网友:
假如说没有供电能用吗?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3V没有确实能用啊       这个不是IDE接口的     南桥是IDE   但是由一个芯片转换成SATA接口
所以不知道这个芯片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信号给SATA接口    一楼就是那个芯片的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