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T电视花屏 求助

楼主(2015-01-15):
帮忙

网友:
高清板有问题

网友A:
能具体的吗?会不会是失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具体的吗?会不会是失磁了

不像消磁电路,像RGB的问题

网友:
不会修的话送家电吧,会电人的

网友:
不可能是消磁的问题,不能消磁的话,屏幕是灰蒙蒙的,五颜六色。

网友:
看看中压是否正常 还有视放电路.解码

网友:
像是公共通道有问题。

网友:
具体是什么型号的电视,换几个画面发些图看看。

网友:
看下屏线   ganqinban

网友:
看下屏线   高清版     消磁     啥型号呢

网友:
电视视频输出正常不

网友:
好像CRT没有屏线把??

网友:
一般这种应该是消磁出问题了

网友:
先换消磁电阻。

网友:
少颜色了。

网友A:
什么意思,是看录像吗?

网友:
原来是KONKA的,具体型号还是看不到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意思,是看录像吗?

电视不是有视频输出功能吗 看下输出正常不

网友:
换线试试   用代替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