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奇怪的上电池不能开机

楼主(2015-01-15):
dell m301z,
单接电池或者同时接电池电源的情况下,关机几分钟后就不能开机,
必须拨掉电池再插上去才能开机,开机后CMOS会清空,不能开机的时候量3v 5v alw都没有。
单独用电源一切正常,然后拆开主板想找原因,结果接上电池一切正常,最后发现只要不连指示灯小板,就没问题。
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情况?指示灯小板就硬盘下方那个,上面有电源灯、充电灯、硬盘读灯,还有个磁三极管

网友:
那不就是LID#信号的问题吗?

网友:
建议你重点查看保护隔离电路

网友:
又是但疼的问题,直接跟客户说电池坏了,用电源开机就好,呵呵

网友:
ec有问题,换ec可以搞定

网友:
充电小班坏了

网友:
保护隔离

网友:
仔细看贴,电池充放电都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