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9G维修求助中?

楼主(2015-01-15):
E49G板号11310-1开机电流0.25没CPU电压,求解

网友A:
就这么简单?测供电啊。我修到没供电,转换电压没到

网友B:
查CPU供电的条件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这么简单?测供电啊。我修到没供电,转换电压没到

要的是详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CPU供电的条件啊?

是BGA封装的玻璃芯片

网友:
修供电都不会  那谁也就不了你了 去学飞一下吧

网友:
看cpu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