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5VD键盘进水不开机

楼主(2015-01-15):
现在是电源插入没一点电流,但19.6V有到B+干路
没3V 5V 1.05V等电压几乎没有

网友A:
现在应怎么查下去,电感对地0.014欧差不多短路了,很多电感都这样这样
小白,求助大家能,,,给点意见能搞好给  报酬。。。

网友:
用烧机大法,看看谁发热。

网友:
占个沙发  帮LZ顶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应怎么查下去,电感对地0.014欧差不多短路了,很多电感都这样这样
小白,求助大家能,,,给点意见能 ...

你看那个电感是在哪里是没事供电   有些地方比如说显卡有可能为几欧的

网友:
华塑的机子比较难搞啊

网友:
3v   5v     芯片查下条件

网友:
烧机大法接上电开始烧。看看哪里热

网友A:
烧了,TR8205芯片发烫。不懂有没涉及到其他地方

网友:
8205发烫就换了。换完在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了,TR8205芯片发烫。不懂有没涉及到其他地方

换掉再说啊。换了看下电流到多少

网友:
芯片在路上,业余学生。配件不全~~,

网友:
过来弄点分,待机3 5v没有吗

网友:
电脑修好了,主要是待机电源缺失,RT8205芯片挂了。换上亮机。

给像我这样的小白留点经验,大神秒过哈

机器正常情况下显卡和CPU等主电路电感对地差不多10欧左右,二极管挡有时候会叫不要误以为短路了。
其实不然
现在附上,芯片正常工作各引脚情况(不搞下载积分了)

NMOS上管19.6不用讲
1、6脚电压不能为0  1脚1.16左右  6脚1.08左右
3、4脚为标准2V电压
8、17输出 3.3和5V
9、22芯片正常工作时为8V左右,没输出5V左右,如果电压为0则芯片挂了
13、本机3.1左右有的机器分压电阻不太一样499K/95.3K

网友:
看看待机电感对地阻值,然后看情况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