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下载]
找个XP 原版GHOST 办的, 要没有精简过的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5-01-15):
最近在封装系统 但是没好的原版包,本来有张原版盘但是密匙被搞丢了 ,,,,,,, 我封装主要是为公司做的 因为要集成 很多公司内部软件。。。。。。。各位大神帮帮忙

网友:
要原版的XP GHOST  哦 没精简过的哦 谢谢各位

网友:
我的纯净版,890多兆。我还没上传完,你可以看下

网友:
最好用的纯净版系统。
制作U盘启动工具,用Fbinsttools工具,点击格式化,勾选存档文件选中下载的1.509.fba,制作启动U盘。该启动界面有PE、GHOST、DISKGEN和去账号密码工具。如需MHDD,下载GHOST.img覆盖掉U盘里的ghost.img,启动后选GHOST选项即进入MHDD。
该方法制作的启动U盘非常干净,在我的电脑中看不到任何文件,格式化也不丢失。其它空间当正常U盘,GHOST系统可以拷备到此U盘内,可以随身带。
网盘地址:http://pan.baidu.com/s/1gdnaDkJ