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一体机a1419不开机

楼主(2015-01-15):
苹果a1419版号820-3481-A,指示灯亮,测试有3v3,没有5v,查看是开机才有5v,但是待机芯片却有开启5v信号,但5v测试没有,怀疑是待机芯片坏,果断更换,上电开机正常

网友:
原来是经验分享,起码上附图吧

网友:
苹果的机没修过

网友:
楼主啊 ,,发几张图呗,,让我们见识一下苹果的待机芯片啊!!

网友:
这种机型没有搞过

网友A:
好像图片发不上去,权限不够啊

网友:
有待机不触发该怎么修啊

网友:
图纸截图不发也就算了,待机芯片型号也不说一下吗?

网友:
话说有图有真相

网友:
楼主有 BIOS吗  急需此机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图片发不上去,权限不够啊

发图要多少的权限啊

网友:
楼主 你说的指示灯亮是指主板上的指示灯亮吗?还是开关按键上的指示灯亮?

网友:
这里的一体机3、3V和5V都是待机电压吗?3、3待机不是由紫5V转换过来的吗?怎么诊断卡有3、3V而没有5V呀?楼主能把维修的过程讲详细些吗?

网友:
这是在逗我吗

网友(2015-03-09):
开机3声报警什么情况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