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掉电

楼主(2015-01-15):
HP G4开始不亮,现在是装上硬盘进系统进到WIN7画面时就掉电了,不装硬盘的一直就好好的,求高手指点迷津,
win7

网友:
可能是硬盘坏了吧,,,,,

网友:
加焊显卡就可以解决

网友:
楼上说的也有可能,你安全模式鉴别一下

网友:
开机正常,刚要进系统的时候暗屏,仔细看有图像,背光不亮,加焊显卡无效,重新植株直接点不亮了,现在换了个显卡还是点不亮,电流1.16.都要哭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