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进系统掉电怎么回事

楼主(2015-01-15):
HP G4开始不亮,现在是装上硬盘进系统进到WIN7画面时就掉电了,不装硬盘的一直就好好的,求高手指点迷津,

网友:
是不是滤波不良

网友:
显卡松,温控坏

网友A:
我见过的温控坏了,cpu背面

网友:
换下硬板 再把散热片下面垫下

网友:
兄弟,解决了吗?我有一台开始故障现象一样,换过南桥和显卡,现在故障是进系统后10分钟左右掉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见过的温控坏了,cpu背面

这款机器的温控是哪个?请指教一下

网友:
看看cpu供电吧  是不是滤波不好......

网友:
温控不会有问题,南桥空焊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台这个没弄好 郁闷

网友:
有的显卡有问题也会

网友:
解决了没有

网友:
解决了说下,手上有个类似的!

网友:
应该是温控芯片的问题,找找看

网友:
换板把简单点

网友:
修过一个掉电的,最后查出是CPU坏了

网友:
昨天收了台二手  红色

网友:
哪个供电不稳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