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清灰然后内存不过啦,怎么回事,大神帮帮忙

楼主(2015-01-15):
笔记本清灰后换了个风扇,然后内存只能插一个,另一个内存槽插内存就不显示啦,内存是好的,到底怎么回事呀,难道是主板坏啦

网友:
有些机器有主副槽之分

网友:
是什么型号机器

网友:
内存插槽脏了?

网友:
洗下内存槽撒。

网友:
看下内存槽有无断线,清理灰尘确实要小心

网友:
好好检查检查是不是什么件碰掉了

网友:
洗刷刷看看。我清灰,内存和CPU是从来不去碰的,不要拆开,只清理风扇就行,没出过事

网友:
重新扣下 CPU和内存

网友:
机器开型号 这样很有可桥空焊的

网友:
突然感觉清灰是件风险很高的事。同意9楼还是不动CPU和内存的好。

网友:
应该是接触不好

网友:
一般都不动CPU跟内存啊,有些机子清完灰就不亮了,把CPU,内存,取了从新插一下, BIOS放下电一般就好了,如果不好,那么恭喜你,你中奖了、、、、

网友:
有主副槽之分

网友:
什么笔记本,会不会是分上下的,过了第一条才过第二条的,你有没有上两个内存看下

网友:
是不是hp的,怪病

网友:
内存擦一下
放下COMS电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送修吧,别折腾了,小心主板报废

网友:
加焊下桥,可能会出现奇迹

网友:
什么型号机器

网友:
楼主可能拆装的时候没掌握好力度  可能把插槽里的手指弄弯了   我都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