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7715 不跑马 有复位

楼主(2015-01-15):
ms7715 供电正常 有复位 跟换AMDX140 M3的板子求大神帮

网友A:
如果各供电没问题,那就是桥坏了。

网友:
北桥  悍过了还是不行 有复位不跑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各供电没问题,那就是桥坏了。

但是又有复位怎么解释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