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4535 进PE一切正常 就是不能进系统 求解

楼主(2015-01-15):
  有时候能进到XP 那个界面就重启  有时候直接黑屏什么都不显示了!!! 求解

网友:
有没有大电容NEC??

网友:
NEC大电容看看,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吧,

网友:
CPU背面NEC大电容的问题啊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,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显卡问题的,不过要是有大电容的话还是先把它换了再说吧。

网友:
AMD 芯片组的,估计是北桥或者显卡问题,按F8紧安全模式,把显卡确定卸载后能进系统的话,就是显卡的问题,一样一样驱动卸载后进系统试试,估计能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得仔细的慢慢的查

网友:
估计是北桥或者显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