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笔记本进系统前黑屏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5-01-15):
   店里来了一台宏基3800 tj不显,换了一个独。显卡亮了。过了系统进度条就黑屏。可以进安全模式,在安全模式下禁用了集成显卡。在重启可以进系统。看电影一顿一顿的。像在不停刷新的那种不知道什么问题。集成显卡一启用就又黑屏了。重装了系统。去acer官网下了一个集成显卡驱动,还是不行。一打开就黑屏。唉难道是集成显卡坏了。唉。是单桥的。集成显卡集成在CPU里面。难道要换u。求大神帮忙出出注意。。。。。。。,,,,,看是哪里坏。。。。。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CPU是什么型号的

网友:
先用纯净的系统装,再用原装的驱动

网友:
显卡坏了有可能 基本都是显卡

网友:
有可能显卡驱动不对去官方下载 不好用就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还是独立显卡的问题可能没修好

网友:
遇到BIOS问题的

网友:
换个CPU试下不就知道了,不过独显看电影都卡就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先换掉CPU,然后考虑独显,个人推理

网友:
显卡驱动,要不然显卡坏

网友:
能开机进系统,应该是驱动的问题。

网友:
有重新做系统吗,没有就试试重装系统。

网友:
显卡没做好。重置下吧

网友:
BIOS 问题也很玩人的

网友:
是呀,现在机器很多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