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0S

楼主(2015-01-15):
接到一台T420S电流无跳到0.5左右电感电压都正常,内存插不插都一样。请教一下下一步该怎么测这机子无图纸

网友A:
测CPU复位嘛,论坛有图纸的。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重点检查信号方面,图纸论坛好像有

网友B:
这种机器 最好按着图纸一步一步查下去   胡搞 容易搞废掉.....

网友C:
更换PCH吧。换一个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CPU复位嘛,论坛有图纸的。

好吧找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更换PCH吧。换一个试试。

打算忙完了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机器 最好按着图纸一步一步查下去   胡搞 容易搞废掉.....

嗯 就是最烦的就是这款机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更换PCH吧。换一个试试。

你是根据什么让换桥 的呢?

网友:
好了桥的事

网友:
桥少发一组信号

网友:
平台复位出来没有   CPU电源好信号发给南桥没有   时钟出来没有

网友:
CPu供电正常吗

网友D:
U没有跑起来啊,集显电压一定是没有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U没有跑起来啊,集显电压一定是没有的。

集显电压有不过只有0.2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U没有跑起来啊,集显电压一定是没有的。

集显电压有不过只有0.2v

网友E:
除了集显电压其他的都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除了集显电压其他的都正常的

U没工作,换个CPU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