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55掉电求助

楼主(2015-01-15):
技嘉H55掉电  SLP_S3掉,  0.5秒掉,然后回重启,然后再掉,按开关5秒可以关机。

时钟已经有了,全板电压都没问题,CPU供电已经正常,桥收到PWROK     MEPWROK    SYS_PWROK   . 还没跑马。

求助。

桥坏了,谢谢大家,搞店了。

网友A:
加焊一下集成桥H55,试试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一下集成桥H55,试试,

好的,我试试
谢谢你的建议

网友B:
先刷BIOS,你别听他说,最后才动桥

网友:
干桥  刷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刷BIOS,你别听他说,最后才动桥

嗯,好的,谢谢你的建议。

网友C:
我也修了一块这样的板,刷BIIOS,加焊桥,都无果。最后把电池拔了放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早上开好了,一直没有返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修了一块这样的板,刷BIIOS,加焊桥,都无果。最后把电池拔了放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早上开好了,一直没 ...

呵呵那么好运啊,我这个就没你这个好运了,我这个是桥坏了。。。

网友:
软刷BIOS硬焊桥

网友:
先软件后硬件,最后干桥。

网友:
先时序后软件再硬件

网友:
时序完了  刷BIOS BIOS完了就干桥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BIOS易坏,建议先刷个BIOS再考虑干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刷BIOS,你别听他说,最后才动桥

支持,先软后硬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