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手机维修]
三星5830不充电维修方法

楼主(2015-01-15):
1.按照基准线粘贴绝缘贴,绝缘贴粘贴时一定要盖住板上图片所示的金属点(这方法感觉有点悬,安全起见可以加焊充电IC试试)

2.首先看下尾插是否损坏,如果损坏更换。如果更换完尾插还是不充电 不联机。更换充电IC(U601)必杀。现在好多安卓的系统的手机很多都采用FSA9280的充电IC,这个IC非常容易损坏。不充电的故障大多是9280的充电IC损坏引起。还有显示充电 但是不进电,也就是所谓的假充电,通常是9280损坏引起的,这个IC只能找同一型号的更换。不可以短接。S5830的充电IC 的位置在摄像头插座的左上角。,有少部分充电问题是电源IC引起的。

网友:
正在学习手机维修中,看见你们修的好给力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