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E关机变重启

楼主(2015-01-15):
碰到这个肯定是先软后硬,重装系统一样,PE关机也一样,换硬盘也一样,再把外设去掉,包括无线网卡去掉也一样,查网卡的唤醒信号是正常的,RI#找不到没测。换了南桥也一样,请问大家还要查哪些??现在没思路了

网友:
补充一下这机器的板号是LA-7011P

网友:
帮LZ顶下  占个沙发

网友:
南桥可能坏了

网友:
按时序倒着来查,看哪个信号没掉电。(你肯定会说我说了等于没说,那是因为我下载分只有10分,没法下图帮你分析)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类似重启的机器   是BIOS的问题   最好是原厂的

网友:
复位信号有问题。

网友:
刷个BIOS 试试

网友:
刷一下BIOS看看,有时候桥被换过的,可以找一下看看有木有换桥后的BIOS

网友:
b460有这个同病的。环桥以后出现这个问题。直接刷bios

网友:
楼主使劲刷bios吧 会有惊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