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G41 D3 主板,Series:v2.3,触发掉电

楼主(2015-01-15):
手上有块七彩虹G41 D3 主板,Series:v2.3,故障是正常触发,跑马到2a 38 掉电,有时跑到85掉电,有时d5就掉。不拔电源可以再次触发。不能显示。不知道该怎么搞了。
目前测了USB阻值正常,cpu  内存  都换过正常。带灯测试座测cpu座正常。IO是IT5758E,测了RSMRST 始终为3.3v。实在没有思路了。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,分不够还没有下了试。求大侠们给指点指点。。。。谢谢~

网友:
bios刷过了 涛声依旧~ 可以排除了,继续等待大侠们~

网友:
干桥试试呗!!楼主好运!!

网友:
哪路供电出问题了吧  多注意一下CPU供电 IC

网友:
期待结果啊。七个都是这么毛病吗,,厉害

网友:
掉电真是没有思路的时候,多换几个BIOS

网友:
明显的短路

网友(2015-02-24):
这个CPU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是多少啊,我的RT8802A+ 跟另一个烧了看不到型号了

网友:
仔细检查全板,按时序维修。

网友:
换个好电源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