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固态硬盘的检测好坏的方法

楼主(2015-01-15):
固态硬盘是不否能用diskgen来检测坏道,如果不行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吗,求老手赐教

网友A:
这个问题问问度娘会好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问问度娘会好点吧

度娘里说的是用diskgen,但我记得有一位芯片师傅说不要用diskgen....- -#

网友:
我之前用的MHDD好像没有查出坏的

网友:
装个系统看看属性,其实我也不知道

网友:
来学习的,没找到结果,留个脚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