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345 VER:1.2无法保存时间怎么办

楼主(2015-01-15):
MS-7345 VER:1.2无法保存时间怎么办 开机coms保存不了 不知道怎么搞
无法保存

网友:
查时钟电路,或是桥有问题

网友:
检查RTC电路 就那么几个条件楼主都查不了?

网友:
看看电池是必须的,,查查RTC电路是必须的,,最后不好就是桥!!

网友:
都知道要查rtc电路

网友:
rtc电路电容漏电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先看看电池是不是电不足了,然后查rtc电路,最后是桥。

网友:
换电池,查连电池的肖特基二极管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io换掉 V星的横多io拉低coms电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