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HTC T328进水导致多种故障维修经验 纯文字

楼主(2015-01-15):
收到一台htc t328进水屏灯不亮,先检查升压线圈正不正常,如果不正常找一个摩托罗拉v3板代换,还有挨着升压线圈旁边有一个玻璃管36脚,此管是灯控,一般取下重新值锡或者跟换搞定。如果手机显示充电 但不进电,紧挨着灯控ic边上有一个大的p1的限流电阻坏了,直接短路就能搞定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提供的维修经验!

网友:
如果HTC 漏电100MA左右不开机啊,没按开机就有电流100MA

网友:
原来这样也能弄好~~真是佩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