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美能达184一体机屏幕出现感叹号及带三角形的2字

楼主(2015-01-15):
一台两年多的美能达184一体机,近期出现带三角形的2字,现在又出现一个带感叹号的符号,无法打印,但复印正常,电脑上无任何提示,但把机器关了再开后又可打印了,再打几次后又再现感叹号,必须又得重关再开,请教是什么原因?该如何操作?谢谢

网友:
是不是提醒用户该加墨了?

网友:
美能达的机不是很清楚,但一般都是耗材到了保养期需要更换之类,试下清零吧!

网友:
百度查下清零方法,清下应该可以解决

网友:
在线等待   有没有可以搞定的啊

网友:
清洗一下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