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6CM

楼主(2015-01-15):
图中主板掉了一个件,是一个两边四角的小排阻,想知道是多少K的阻值。就是在两个类似管子的中间那个地方。求大神解答

网友:
看能不能找到点位图

网友:
点位上没有阻值大小标注,但应当是比较大的电阻,,

网友:
可以参考点图电阻功能 大致先上个电阻试试

帮你高亮希望有人能帮你

网友A:
兄弟你运气好 刚好手上一块 99k~100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你运气好 刚好手上一块 99k~100k

机器取走啦!   不过还是谢谢大哥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