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P41T-C31遇气温变化不开机,故障反复不能彻底解决

楼主(2015-01-15):
一台组装机用V星P41T-C31,原本一直正常,去年秋冬季天气转冷开始出问题。实测无内存电压,用RT9214代换原up8103无效。因以前碰到过昂达和精英板类似问题,试换内存电源管理IC 1和8脚之间的小电容后,正常开机使用。至今天,那台机器只要气温变化,变暖或变冷,就会不开机,已反复几次,但只要更换那个电容就立即正常。试写过BIOS,那小电容也试换过不同类型和容量的电容(比如瓷片、绦纶、独石,容量103、104都试过),都是换上就行,但只要气温变化稍大,故障又重现。

恳请朋友们支招!谢谢啦!

网友A:
既然这样的问题遇到过就按部就班,,修不好就换板啊!!V星的板子很差劲的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这样的问题遇到过就按部就班,,修不好就换板啊!!V星的板子很差劲的!!

以前有片昂达低温不开机的AM2板修过现在应该还在用,这片MSI的就老反复,具体不知哪的问题。看来是要换板啦。我也不喜欢V星的。我装机多用映泰。

网友B:
跟气温变化有关的不开机故障,一般都是板子热胀冷缩变形引起的,反复都是更换电容正常了说明该电容的两端焊盘可能存在裂纹了,随温度的变化产生接触不良现象,你最好用飞线的方法直接将电容的两端焊到相邻的焊点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跟气温变化有关的不开机故障,一般都是板子热胀冷缩变形引起的,反复都是更换电容正常了说明该电容的两端焊 ...

有道理!刚才发完贴后我就端详那板,发现CPU座那部分板边有明显变形。那板CPU座偏靠板沿,内存电源管理就靠CPU座。刚才我用风枪把那部分元件大面积加热后试机正常点亮,装机箱时内存那边的镙丝不拧上。客户已拿走机器,但愿能真正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主板变形造成的吧

网友:
不会是晶振的问题不??

网友:
主板变形的主板拿出来静置两天就好了,镙丝不用全上。

网友:
这板子质量是一般,在室内用都能用这样。

网友C:
这个板子怎么都感觉有这个问题啊

网友:
同意四楼,用户再拿来直接飞线吧。

网友:
还有这么敏感的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板子怎么都感觉有这个问题啊

看来这个问题不是个别啊。看它CPU的位置很靠边沿,那部分明显变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