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不出CPU核心供电

楼主(2015-01-15):
如题:板号:LA-7981P:
CPU核心供电不出:供电,VRON 正常,不出CPU核心供电,把VBOOT这个脚的电阻换到33K后核心电压可以出来,证明后面的PMW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这个是时序就VRON之前的全测各PG都是正常的,,

BIOS 也刷,CPU也换过了,

网友:
重点检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

网友:
有没人啊,出来一起看一下

网友:
我发现现在这种问题的机子还是很多的,

网友A:
SVID没有发出来肯定不会出供电的,查下桥的条件吧

网友B:
说的简单,,,做的难

网友C:
svid还经过桥么,不是 CPU直接给的么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SVID没有发出来肯定不会出供电的,查下桥的条件吧

按时序SVID在后面啊,

前面应该只是CPU发的SVID正常就该正常啊,能测到的条件是阻值正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vid还经过桥么,不是 CPU直接给的么?

按时序SVID在后面啊,

前面应该只是CPU发的SVID正常就该正常啊,能测到的条件是阻值正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说的简单,,,做的难

现在遇到好些不出核心电压的,按以前的方法很难修出来

网友:
电流在,0.28左右,

网友:
就是CPU 供电吗  看看有没有 电阻坏的 修这个要细心

网友:
现在该用什么样的思路继续下去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按时序SVID在后面啊,

前面应该只是CPU发的SVID正常就该正常啊,能测到的条件是阻值正常啊

电流在0.28左右,那你查一下转换电压吧,我修过好多都是19V控制电压没有导致而成的,可秒杀哦

网友E:
cpu的vrm是否收到时钟数据两条线

网友F:
内存的复位有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流在0.28左右,那你查一下转换电压吧,我修过好多都是19V控制电压没有导致而成的,可秒杀哦

转换的,都确认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cpu的vrm是否收到时钟数据两条线

vrm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内存的复位有啊

应该还没到那块吧

网友:
vrm是cpu供电芯片

网友:
建议更换下芯片旁边的耦合电容之类的

网友:
现在新款的确实难修

网友G:
这种 集显要过存才 发出的 看有没有过内存先

网友:
CPU座子  虚焊

网友:
时序我还不是太懂

网友:
我认为还是先查桥的分组供电

网友:
查PCH PROG 25M 时钟

网友H:
换芯片试试,不要强行把电阻改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种 集显要过存才 发出的 看有没有过内存先

要先出CPU电压才出集显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换芯片试试,不要强行把电阻改值

换过芯片,换这个VBOOT这个电阻只是为了测PMW电路是否正常

网友:
修出来了还是H_CPU_SVIDCLK 时钟线不正常

网友:
我也是0.25电压啊啊 高手出来解释一下

网友:
楼主可把问题修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