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DELL显示器有竖线,求助

楼主(2015-01-15):
一台DELL显示器,LED背光的,U2913WM

屏幕出现竖线,这个大概什么问题,能修么

网友:
屏问题不能修

网友:
只有换屏了!!!但也可以试着用手压一下出线的地方(屏模块),看消不消失,若能消失,可以想个办法让那个地方受点力。。。愚见!望勿喷!!!

网友:
这故障修不了,,,,,,,,

网友:
无能为力了

网友:
这样问题不用修了  ,凑合用吧!修不好的

网友:
要有压屏设备

网友:
换一台把??

网友:
换屏吧,这个不用考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