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方正T400 不触发的故障。

楼主(2015-01-15):
今天收到 方正T400  机器。版号DAOQL6MB8F0   。插电待机电流0.00.测公共点无电压。 查图纸

PQ30,4教20V ,1脚 3脚。 无电压。PQ30是N沟道管子  ,G 级必须大于D级4.5V 才能导通。经测量+VH28.有28V ,经过PR136后没电压了。  PR136经测量,阻值正常。可是经过电阻就没有电压了  .经检查PQ38第二脚ACOK#为5V 导通了PQ38形成分压,分压后这个地方就是0v了。查ACOK#的来历。来自芯片PU2  ISL6251第二十三脚,查芯片的PDF   23脚CACPRN:是AC适配器开漏输出。ACPRN是低电平时ACSET比通常1.26V较高,高电平时ACSET比一般1.26V低    然后查ACSET  低于1.26V  为0V   所有ACSET输出高电平,

接着查ACSET. 他是+VAD_1经过PR29  PR31分压而来,pr29 前端还有19V 电压,经过电阻后没了,经测量电阻  PR29 成40K欧了, 加焊过,  仍然没有。ACSET 在芯片外部叫,查图纸

到了PQ5的D级, 看 是不是PQ5 拉低了6251ACIN,经过测量PQ5的第二脚没电压,,他拉不低啊 。。。请大师求助,接下来怎么查。

网友:
想要公共点过去acok#必须要为低电平!为高时则截止。 那么acok#何时会为低了,ACSET 经过2个电阻的分压100k 和12,4,分压后ACSET 必须大于1.26v ,acok# 就输出低电平屏了!

网友:
正常因该是19v经过PR29  100k  和PR31  12.4k 等于2.09v        你这问题肯定是中间这俩电阻挂咯, 要么芯片本身!

网友:
6251 acin 还连接到一个28V升压芯片。。。

网友:
经月饼老师指点,查了升压芯片,现在正常了。ACOK#输出低电平了,  可是PQ30的G 级只有5V  S级也只有4V ,查了这个信号 BATDIS_G,去了另一个地方PQ2隔离管子。为什么G级只有4V 不该28V 吗?

网友A:
PR138和PR31两个电阻正常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R138和PR31两个电阻正常不?

正常,测量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哎哎哎,不够透啊,同学

远程的。哪有你实地的精啊呵呵

网友B:
看是PR138还是PR137拉低的电压。
如果这2个电阻都去掉。还是只有5V 。就是上拉电阻或PQ30坏、也许是电池隔离管坏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远程的。哪有你实地的精啊呵呵

G级的电压是5V 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

网友:
查查+VH28确实是有28V 电压吗?不是虚 的?PR136查查。

网友:
看下6251ACIN对地如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是PR138还是PR137拉低的电压。
如果这2个电阻都去掉。还是只有5V 。就是上拉电阻或PQ30坏、也许是电池隔 ...

故障已修复,确定为保护隔离管坏。谢谢月饼哥!!!

网友:
有3    5   v没

网友:
楼主这么高的低攻都查不出来,要是我要查到啥时候啊,只能直接拉19V过去了,呵呵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