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3短路。{教材帖}

楼主(2015-01-15):
机器。CQ43
  板号CHICAGO_HR_HPC_MV_MB_V1
  HM65。  独立。
  外地朋友发过来的机器。
说是他上班的地方没有BGA,
  需要换桥的。 是说3V电感短路,
   收到主板。确定是这样的。3V短路。烧机。
  南桥挂了。10分钟之后拆下短路。
在量阻值。 还是短路。在烧、网卡也挂了。
   拆了网卡之后阻值正常。
   店里,正好有拆机桥。
重新值珠之后。20分钟。
  打上去。
  测量阻值正常。上电,
自动上电到0.01不动。
测量3v5V正常出来。 1.8出来。1.5出来。1.05V正常出来。
    其他的供电都没有出来。
   此时就想。难道桥换的坏的上去的。 不可能呀。
这个桥是当时好机器上面拆下来的。还是怀疑是桥的问题。个人认为一修机器没有那边多问题。去朋友那边拿了个确定OK的桥下去
。故障依旧。   怕换桥之后需要刷BIOS。 刷了一炮BIOS、  故障依旧。
   认真的分析了一下电路图
这是知道了,,当桥收到PCH_PWROK后才会去读取BIOS的、,然后再发出DRAMPWROK\PROCPWRGD。
    果断把BIOS拆了。  看是否读取BIOS。  或者把BIOS。1。2.5.6任何一个脚接地即可。
得知。故障依旧。看来没有读取BIOS。
    这是去看PCH_PWROK。也是没有、难怪没有去读取BIOS。
此机器图纸正好有时序 。看了一眼。
得之1.8V和1.05V 出来之后会去开启+VCCSA电压。这个电压出来之后。才会有出CPU电话。
此时恍然大悟。
  看时序得知、+V1.05S_VCCP的PG有了之后。才会有+VCCSA电压的。
  测量1.05的PG没有。 在测1.8V的PG也没有。在测1.5V的PG都没有。
    没有PG怎么有电压的呢?
   这是就在考虑是去修+VCCSA电压呢。还是去修PG呢?
   测量了。+VCCSA电压的工作条件都正常。
     就在此时不知道怎么修了。
    先买二个芯片回来在说吧。
  第二天芯片买回来。   换了一个上去故障依旧

     最后故障为  ;  COMP补偿电阻变质导致。。  修好之后装上CPU。  上电测试。  接外接此机器不支持外接。大小键盘可以切换。
示波器打了EDID也OK。   忘记啪图片。      就发回去了。 。
  由于本人修富士康 代工的机器。修的很少。所以修起来可能复杂点 。  不好意思了大家。。
     QQ775839536

网友A:
教材帖 ?还算详细  对新手有帮助  加分

网友:
很详细,有图有文。

网友:
教材帖 ?看得头都晕了

网友:
帖子不错,学习了,赞一个。

网友B:
教材贴有点不符,不多对我来说很高深了

网友C:
  COMP补偿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?教材贴里应该有说明啊。

网友:
看得不是很明白,跳跃有点大

网友:
我还是鼓励下吧

网友:
表示没大看明白

网友:
补偿电阻这个词有点新鲜哦

网友:
PWROK抬高就会去读BIOS?为什么啊?楼主讲讲没看明白

网友:
时序是月饼的吧?  哈哈,看不明白的来迅维学习就明白了@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教材帖 ?还算详细  对新手有帮助  加分

只能发点对新手有帮助的。  高难度也玩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教材贴有点不符,不多对我来说很高深了

慢慢的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OMP补偿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?教材贴里应该有说明啊。

补偿  。是电压补偿。或者是电流补偿。

网友:
看的有点迷糊 有的地方不知道是写错了 还是我没看明白

网友:
话说,如果把BIOS拆了的话应该就不触发了吧!

网友:
话说,如果把BIOS拆了的话应该就不触发了吧!
猛男哥
这个是 可以触发的、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话说,如果把BIOS拆了的话应该就不触发了吧!
这个是 可以触发的、

网友:
没 BGA修机器就是让人纠结啊!

网友:
补偿出问题的还是很少遇到

网友:
大哥 给你 SB EC BIOS 给传个呀 先谢谢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