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K320的台式机BIOS

楼主(2015-01-15):
首先我说下 版号L-IIBXM:V 1.0,这个BIOS论坛已经有了一个管理助手发布了一个,我还要上传的原因是,我刷了那个管理助手的后能亮机但是会挡滚动条,PE也是滚动条死机灰屏,我刷回去就可以了,另外特别要注意的:该机的IO是IT8721F   1034-AXS,大家一定要注意,这个IO里面是含有程序的 不可以乱换,换后直接不触发了,而且里面的BIOS还要和原来南桥的BIOS对应上 不然就会出现我上面说的会亮机但是会滚动条死机,切记!切记!我上传一个我可以亮机OK的8M的程序,另外 这个主板可以把16脚的BIOS卸掉换8脚的普通8M   BIOS,16脚BIOS底下还有8脚BIOS的焊盘

网友A:
点个赞,,这个BIOS可以使用,刚修复一台卡滚动条的,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点个赞,,这个BIOS可以使用,刚修复一台卡滚动条的,感谢

是能用的 不能用我就不会上传了 不能用传上来不是害人呢吗

网友(2016-05-05):
换了个8脚 刷了楼主的程序  莫名奇妙的好了  之前刷了好几遍  都不行  卡滚动条

网友(2016-06-16):
正在修一台。。先收藏了;

网友(2016-10-14):
遇到一台滚动条卡死的。下载测试下

网友:
我的机器故障是 进PE 死机 进系统卡进度条  换了 BIOS芯片 刷了此BIOS文件  修复 谢谢

网友:
给你点赞 谢谢 为大家提供帮助

网友B(2017-05-14):
8脚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啊,我找了几个25Q的都不跑马,没办法最后还是刷原机16脚的,证实BIOS可以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8脚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啊,我找了几个25Q的都不跑马,没办法最后还是刷原机16脚的,证实BIOS可以用的

25Q64的就可以了呀 只要容量是8M的就可以了呀

网友(2018-05-13):
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,在楼主英明神武的带领下,我的这片卡滚动条的主板也已经修好了!!

网友(2019-05-14):
正好碰到一样的机器 主板开机有显示进系统和PE都死机    安装完系统直接卡到进系统画面

网友(2025-07-28):
遇到一台k320 卡pe 进度条 灰色 换了好多pe都不行  换楼主的BIOS 直接进pe了 亲测 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