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 L421 打显卡驱动蓝屏

楼主(2015-01-15):
THINK L421 进系统蓝屏 驱动卸载后进系统正常 显卡驱动卸载后 能正常进系统 官方驱动打了也是一样的情况  0809024 的显卡 会是显卡问题吗

网友:
很有可能哦,只有换了才知道啊!

网友:
换显卡 就好了

网友:
不一定的,上次我下的官网的驱动也不动,最后去售后服务下了个驱动就好了,

网友:
建议重做显卡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,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还有就是多换几个板本的驱动试试

网友:
驱动没打对!

网友:
驱动不对吧,找下公版驱动试试,或者装下驱动软件,让它给你找驱动,尝试下

网友:
软件排除了那就是硬件问题了

网友:
可能是bios,也可能是要换显卡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,换个显卡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