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56维修之待机0.05板层串电压

楼主(2015-01-15):
HP CQ56的机器,板号DAOAX2MB6EO,没找到CQ56的图纸,发现与CQ62的板号是一样的,所以就找了个CQ62的图纸啦,好了,不废话呢,同志们,步入正题。
     机器拿来拆下电池接入可调电源,待机0.05,不触发。前两天修了个CQ62的,正常待机为0.01,这两个机器图纸一样,那这个肯定是待机不正常,拆机吧,板子拿下来,欧耶,二修机器,待机芯片被动过,隔离被动过。噢,,,微短路么。就照这个思路一路干下去,静态测量待机芯片,EC,隔离电路,拿起万用表一阵捅啊,公共点490多,左测右测,没发现什么不对的呀,
好吧,上电吧,3/5 v OK示波器测波形完美,EC供电,时钟,复位正常,实时时钟正常,

NBSWON1#跳变正常,RSMRST#0V不正常,当然DNBSWON#1肯定也不会正常啦,测量RSMRST#阻值正常,看来是EC没有发出来。这个机器也没啥通病可说,微短。。。好吧,看摸不摸得出了。摸过来摸过去还是一片冰凉啊。。。此时的心也是拔凉拔凉的!!!
      接下来刷BIOS吧,结果就不用说呢。。。。
      换EC?好吧,KB3926,换了一颗,再上电0.05,看来是涛声依旧啊,问题不在EC这儿啊,当然RSMRST#都没有(广达ICH9时序),也排除南桥啦。那是怎么回事啊,以前遇到过仁宝的南桥不正常EC还会开启SLP_S4电压的,也会导致待机偏大,广达的也会这样?先测测吧,
MAINON5v,  3.3V????不会吧,没触发都有5V,而且正常的时候整个信号也才3.3啊,难道真是这种情况。再测SUSON,0V,这个正常。那为啥MAINON为啥会有5V,,EC发出的?好吧99脚翘起来,再测还是5v,看图纸MAINON到了这4个地方
                  -- 2

--3           ---4

接着到的4个地方全部断开,芯片都取了,还是有电压,那这个电压时那里来的啊,这时想了个办法,直接在MAINON这里加了个3.3V电压,看其它哪里还有电压,不过比较失望的是保护隔离管,稳压管,待机芯片附近都测到了2点几伏特的电压,看来这个是板层挂了,哎,这块悲哀的板子啊。就此想停下维修的脚步。不过呢,一想这个信号只去了4个地方,不算多,如果是SUSON挂了我直接扔料板堆了,怎么办呢?嗯哼,四个全部断开,直接从EC的MAINON飞线到4个地方。将PQ3第5脚翘起,PR28前面割断,PR50割断(这两个地方在板子上面好割线),PQ31第2脚翘起。欧耶,4个地方全部断开了,当然EC的MAINON脚还是要翘起,从EC的MAINON飞线过去

再来一张飞好线的图,线飞的不是很美观!!!

最后嘛,来张亮机图

手机像素不高,看官们将就看看,小学文化,写得不太顺畅,多多包涵。
总结,其实这个机器不在微短路的范畴了,只是第一次看到都会以为是微短路,不过我相信大多数机器微短路还是待机部分的问题,我这种情况应该是少之又少。最后呈上这个机器的图纸,希望大家加点分落。

HP CQ62.pdf

鄙人,不才 + 5 很给力!

网友:
此贴很棒,维修思路相当清晰明了,板层短路修出来很不易

网友A:
PQ31第2脚翘起这里应该不好操作,直接取下这个MOS管是一样的效果。

网友:
是不是pq35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Q31第2脚翘起这里应该不好操作,直接取下这个MOS管是一样的效果。

这个管子还是比较好翘的

网友:
不是,都断完了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管子还是比较好翘的

PQ3和PQ31 5和2脚翘起相当于这两个管子控制级处于悬空脱离焊盘工作状态,这里也可以断开这两个三极管控制级到EC的MAINON脚中间相连的线路解决故障。

网友A:
不是,正常情况下这里不能翘起PQ31 2脚进行操作的,否则会影响后级相连三极管工作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Q3和PQ31 5和2脚翘起相当于这两个管子控制级处于悬空脱离焊盘工作状态,这里也可以断开这两个三极管控制 ...

怎么回收悬空呢?不是从MAINON飞线到这两个脚了啊,和以前的逻辑是一样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,正常情况下这里不能翘起PQ31 2脚进行操作的,否则会影响后级相连三极管工作。

翘起连线到EC和以前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,不会有什么影响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回收悬空呢?不是从MAINON飞线到这两个脚了啊,和以前的逻辑是一样的啊

如果是板层问题的话,这里要切断原来PQ3和PQ31 5和2脚控制级与EC MAINON信号引脚相连的线路才能进行飞线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板层问题的话,这里要切断原来PQ3和PQ31 5和2脚控制级与EC MAINON信号引脚相连的线路才能进行飞线 ...

MAINON只到了这4个地方啊,把PQ3和PQ31的5脚和2脚翘起,EC的MAINON脚翘起,另外两个地方割断,就相当于原来MAINON到这4个地方的线路没得用了,就是空线路了,虽然有5V,但是不起任何作用,因为是其它地方窜电压到MAINON与4个信号连接的线路上,所以断开原来的,飞线相当于从新铺线,原来的就毫无作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板层问题的话,这里要切断原来PQ3和PQ31 5和2脚控制级与EC MAINON信号引脚相连的线路才能进行飞线 ...

师兄可能是理解错了,我说的飞线是从翘起的EC脚上飞到那两个管子翘起的脚上,并不是飞到焊盘上,这样管子原来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还是怎么工作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MAINON只到了这4个地方啊,把PQ3和PQ31的5脚和2脚翘起,EC的MAINON脚翘起,另外两个地方割断,就相当于原 ...

PQ3和PQ31的5脚和2脚翘起,如果这里没有从EC的MAINON 飞线到这两个三级管控制级,其两者工作就会处于悬空失控状态,可能会造成不会导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Q3和PQ31的5脚和2脚翘起,如果这里没有从EC的MAINON 飞线到这两个三级管控制级,其两者工作就会处于悬空 ...

就是飞了线的啊

网友:
hp这个问题很少见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