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540g开机屏不亮

楼主(2015-01-15):
小第新手,接到一个ACER 4540G 笔记本,接上电源有待机电流0.06,接开机键电源灯亮,屏不亮,接外屏同样不显,电流到1.4左右不动,拔掉内寸一样,刷BIOS没有效果,加焊北桥,显卡还是一样,主板电池有3V电压,忘高手给个思路,跪鞋

网友:
先跑码看看吧,不跑,00的话就看电源时序和一些信号,能跑但跑到不识别内存信号时,看一些内存电源,参考电压,SMBUS ,.......

网友:
待机高了。看看是不是网卡短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