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一体机不能装系统

楼主(2015-01-15):
我的也一样,是神舟优雅HP540,不管用什么设备都可以进DOS系统,不管用什么设备都不能进WINDOWS系统.把系统一装载了就灰屏,也就是可以装入系统文件,但不能出滚动条.
已经刷过BIOS,加焊过时钟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,已经取掉网卡 声卡 功放 读卡器芯片,全板的电容除19V电源的电容没换外,基本都换了,只剩了几个固态的没换,CPU供电的固态电容也换了.
看坛子里的帖说查南桥的THRM信号,但这板没图纸,跑线也跑不到.
已经修了三四天了,还没结果!
高手帮忙看看还应该查哪些地方,有图纸的请给我一份图纸行吗,板号580   VER:1.1   CODE:ID10

网友:
补充一下,板号是Q580,上面那个在Q的前面打了个冒号就变成图片了

网友:
干干显卡试试看

网友:
还说掉了一条,不能进WINDOWS系统包括PE系统!

网友:
集成显卡的,G31的桥!

网友A:
摸摸上电的时候有桥热吗?不正常的那种

网友:
不知道你没有怀疑过北桥,还就是南桥周边电阻

网友B:
看下这个图是不是你需要的

HP540 HP6720S.pdf

网友C:
你这是进系统当机吧?有点难度,只有一个一个的排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摸摸上电的时候有桥热吗?不正常的那种

温度正常!没有发热的元件!机器电流也正常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是进系统当机吧?有点难度,只有一个一个的排查了

还没有进到系统,滚动条都还没到就灰屏了,屏幕有光但无图像,也没有光标闪!

网友D:
我感觉你应该从最简单入手

网友E:
这个型号的主板不能少网卡,少了就卡滚动条,网卡坏或者网卡供电坏

网友:
不要动别的,就查网卡

网友:
100%网卡问题

网友:
装个安装版的 纯净版的 最好不带驱动的  装了之后一个个装驱动

网友:
做XP系统看看。要就是网卡和显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这个图是不是你需要的

谢谢,我对着板看看是不是这个图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感觉你应该从最简单入手

哪些是简单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型号的主板不能少网卡,少了就卡滚动条,网卡坏或者网卡供电坏

我没有网卡芯片,可不可装个无线网卡在上面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