纬创07263维修过程分析

楼主(2015-01-15):
迅维实地笔记本1期理论班-新手学习期间实习板维修过程
实习板:纬创 VITAS
要求测量

实测时发现,在15V供电,接入电压时电流从0.02上升到1A
分析为自动上电
而正常的板,15V时,待机电流只有0.017A,19V的时候才会自动上电(自动上电是因为没有CMOS电池)
根据纬创的时序,EC检测到适配器后,会自动开启南桥待机电压,
没有CMOS电池南桥会自动上电
说明这个板问题在于EC检测适配器部分
根据电路图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AD_IN#是由ACAV_IN拉低的

实测ACAV_IN为3.3V,而适配器15V时,这个3.3V是不正常
ACAV_IN来自于充电芯片的ACOK,根据原理受控于ACIN
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,发现ACIN电压过高,达到3V
根据分压公式计算,这个3V不正常。正常为1.7左右

断电测量外围分压电阻R1和R3,与正常板的对比发现阻值偏大,拆下R3与R1分别测量,发现R1电阻的阻值变大为100K,正常应该为49.9K。
更换此电阻,上电测量为1.729V,已正常
再次接电,发现故障依旧,还是自动上电。
再次测量ACAV_IN,已经为0V,但AD_IN#还是为0.3V

分析,ACAV_IN控制Q15截止,AD_IN#应该被+3VL上拉为3.3V才对。
测量D极上拉电阻有3.3V,说明Q15有问题。

拆下此管更换,上电正常。15V时,待机0.017A。

感谢饼哥帮忙整理。请各位多多指教,多多交流。

网友:
见证维修的整个过程,

网友:
为毛实地权限还没到

网友:
肖同学维修技术没的说,真的没的说,

网友:
前来取经的

网友:
一流的技术啊

网友:
每期总是会有几个由菜鸟变大神的,呵呵。

网友:
Q15损坏它一定发热厉害呀?

网友:
入门维修的必经过程,楼主加油,深度学习分析电路,成为高手

网友:
难得实地1期理论就碰到真实的故障板。
更难得的是居然被修好了。哈哈哈哈
加油!
献上几张偷拍的照片,实地理论班哦。不是实践班的

--------------
【迅维网唯一官方培训机构:深圳鑫迅维-迅维培训中心】
远程科目:电路基础、主板/显卡、笔记本、液晶显示器、数据恢复
实地科目:主板/显卡、笔记本、液晶显示器、数据恢复、打印机、苹果手机
联系电话:0755-61506416
咨询QQ:1727176051  有事您Q我   981775188   有事您Q我   859693273  有事您Q我

网友A:
恭喜完修 。请教楼主, ACAV_IN即使是3.3V, 应该也不会导通Q15( Q15是N_MOS ,若VG>VS  4.5V以上才会完全导通) ,您量测的ACAV_IN是3.3V, 应该是MAX8731_LDO(5.4V)经过R13、 R7分压过来的 ,分压过的电压经过计算是3.24V。 而Q15可能是元件不良漏电 ,导致+3VL被拉低, 进而影响AD_IN#也被拉低所致 ,小小白的见解,不知这样是否合理 ?请指点 ,感谢。

网友:
新手看了.感觉很有用

网友:
电路分析 思路清晰 修起来才方便

网友:
维修一次,多一次的经验

网友:
我也想去实地深造一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恭喜完修 。请教楼主, ACAV_IN即使是3.3V, 应该也不会导通Q15( Q15是N_MOS ,若VG>VS  4.5V以上才会完全 ...

Q15是小MOS管,VG大于VS 2.5V以上就是完全导通的。大管的完全导通是4.5V以上。大管2V开始就半导通,只是没有完全导通。最好是查找该管的数据手册是为准确。

网友:
Q15损坏判断的很准确

网友:
每一次维修都是经验积累

网友:
迅维的理论果然强大,又一个高手要出现了吗?

网友:
为什么要弄出个15V 啊。它该输入多少V,就接多少V不就行了。要是接19V不开机。就查条件呗。弄出15v,真是想不明白。这是不是故意在引导你们往电池供电那里去修啊?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  学习了 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

网友B:
acin  3.3 不正常吗?    我测好多本子的 acin 都是3,3  好像是正常的吧

网友C:
ad_in#应该为低电平有效 正常应该是0v才对啊!高电平的acav_in导通q15拉低ad_in#作为适配器检测正常。

网友:
前途无量啊

网友:
看了一些实地学院的贴子,真的好想去学习一下,只是暂时没时间,过年抽空一定过去好好学学!

网友:
理论基础学的很好呀

网友:
思路清晰 维修才有意思

网友:
变大神了这个分析好牛逼

网友D:
个人感觉,那个ACOK正常情况下就是高电平才对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个人感觉,那个ACOK正常情况下就是高电平才对啊!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63375,这里也分析了MAX8731的工作流程,难道不同的板还不一样么??????????

网友:
修机器,方法思路是最重要的!学习了

网友:
   分析的不错,高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个人感觉,那个ACOK正常情况下就是高电平才对啊!

ACOK在公共点电压达到18V以上的时候 正常是为高电平    但楼主说的是 15V的时候   15V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 看图片先 从8731的数据手册里来看  ACOK的高低是由公共点的电压经过分压后 跟芯片的参考电压的2分之一进行比较  来决定的     在公共点15V的时候    经过 383和49.9分压后是 1.79V 而芯片的参考电压是 4.096V  除以2就等于2.048V    比1.79V大    正大于负输出高电平 通过芯片内部的MOS管拉低ACIN脚    楼主分析的没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cin  3.3 不正常吗?    我测好多本子的 acin 都是3,3  好像是正常的吧

3.3的时候  是在适配器的电压  高于18V的时候  才是3.3     我说的只是针对楼主说的这个板子   其它的板子不一定     楼主这个贴子说的是 15V的时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d_in#应该为低电平有效 正常应该是0v才对啊!高电平的acav_in导通q15拉低ad_in#作为适配器检测正常。

你说的这个情况  是在适配器电压高于18V的时候 AD-IN#是低电平  楼主说的是15V的时候  请认真看贴

网友:
师弟。干的不错啊

网友:
只有一流的基地,才能培养出一流的技术人才啊!

网友:
理论好强大   学习了

网友:
什么机器的板子~~

网友:
嗯 同学分析的不错

网友:
不得不说,看一次就想评论楼主未出茅庐就很给力了

网友:
有思路 就能下手 没思路 连下手都不知道从那里起

网友:
一流的技术,学习学习。

网友:
对电路图不精通是不行啊

网友:
这个就是纬创的电池上电和适配器上电时序吧

网友:
电路清晰,维修方便。

网友:
什么时候开手机培训班我去学习

网友:
这么多人啊

网友:
教学设备绝对齐全一人一个笔记本一个可调电源一个万用表。我们那时候学习就更本没有人管,学校的名字就不曝光了,人家也要混饭吃呀

网友:
威武!喜欢你们大神!

网友:
思路清晰值得学习

网友:
很给力 适合我们新手看

网友:
迅维的理论太强大了

网友:
本人也想到实地去学习一下,金济和时间都不永许的

网友(2015-03-16):
学弟我现在就是拿了这个板,,,,,,,
我都想成大神

网友:
一流的技术,哈哈

网友:
纬创的时序不是很懂,比较少修

网友:
理论加实践 基地真心强大啊

网友:
电路分析 思路清晰多谢楼主

网友:
嘻嘻嘻嘻嘻嘻系嘻嘻嘻

网友:
实地看来是可以学到东西的

网友:
看来要到基地一回..才会进步...

网友:
呵呵!本帖有广告同时有疗效!

网友:
参加基地训练看来比IS组织还给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