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希捷1TB 7200转12代修坏道

楼主(2015-01-15):
MHDD 坏道超多,接指令线
F3/T模式下:
第一步:修通病
7200.12使用指令m0,2,2,,,,,22
第二步:清SMART
/1 N1
第三步:清零
/T下:m0,5,1,3,5,,,22
第四步:修坏道
/T下:m0,D,3,,,,,22
第五步:MHDD扫描坏道完过没红绿。
但是,分区装系统后,卡顿重新MHDD发现很多XXXXXXXX了,应该怎么修呀??

网友:
磁头坏了吧?

网友:
没有,现重做,又可以了,就不知稳定不?
国庆版里 的全盘低格做过一次,之后做过几次都出错不知什么问题

网友A:
不稳定,应该还是磁头的问题多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稳定,应该还是磁头的问题多!

现在一直在用,天天跑MHDD没见出问题,就不明白全盘低格出错,是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