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帮忙看看 这主板是IBM哪款机器的 谁有图纸

楼主(2015-01-15):
版号是43y7014

网友:
有一定年份了

网友:
T61P的主板

网友:
有点像T61P的主板

网友:
反正不是t61,楼上的t500应该每错,三代内存嘛

网友:
三代内存t400  有可能

网友A:
T500百分百没错,GM45的,15.6 双显卡

网友:
T61的是965的,兄台

网友:
三代内存    945   t500可能大

网友:
看着像桥被掉包了一样,不是这板子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T61P的吧

网友B:
t500主板   或者是t400 主板  什么 问题啊  分享一下

网友:
肯定不是T400 我自己用起在 不知道拆了多少次了  T61之类的也不可能 你看下板号再找不行吗?

网友C:
楼主说一下这板子是几代内存的,用的是什么北桥呀

网友:
我找了一下,还是没有

网友:
T60 系统的主板吧

网友:
t60是英伟达的显卡把

网友:
有点像W5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500主板   或者是t400 主板  什么 问题啊  分享一下

没3 5V 待机芯片没开启信号 MAX1540A 没图纸不会查呀 IBM的最头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说一下这板子是几代内存的,用的是什么北桥呀

三代内存AC820M45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T500百分百没错,GM45的,15.6 双显卡

我找了一下 T500待机芯片是51221 这个是MAX1540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找了一下 T500待机芯片是51221 这个是MAX1540

没错的,我在工厂就是玩这板的,百分百

网友:
不是T61,和T400差不多

网友:
但是T400 是NV的显卡

网友:
T500 就我所知 T60和T61都不是

网友:
W500应该是。

网友:
应该就是T500 W500 之类的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