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神知道这个零件的具体参数帮个忙告诉小弟,谢谢啊

楼主(2015-01-15):
哪位大神知道这图片个零件的具体参数帮个忙告诉小弟,谢谢啊
补充内容 (2015-1-16 19:04):
板号是100468303 REV A 是硬盘上的板子 硬盘是希捷250G的上面的标志是Barracuda 7200.10 250 Gbytes 小弟是新手麻烦各位大哥了
硬盘

网友:
根据主板型号去找啊,

网友:
找板号去淘宝上买个一模一样的回来,这样上面的芯片就全了

网友:
硬盘的线路板?你至少得告诉一下板号吧

网友:
来自: 安徽
硬盘电路板把 找其他坏的硬盘板号一样的拆开看下 不就行了

网友:
你那个照相技术太差,不能照清楚一点啊

网友:
你的给大家说下电路板号,人家才能帮你 看看呀!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硬盘电路板把 找其他坏的硬盘板号一样的拆开看下 不就行了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