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行送修的明基U101裸板掉电故障秒杀

楼主(2015-01-15):
客户送修的时候为进水机器,同行清洁干将水份以后,故障现象为接电源自动上电到0.4A左右后掉电,装不装内存都掉电。由于同行对电路不太懂没有办法下手。所以来送修。
同行就坐着旁边看着,想看看咱们是如何修机器,能不能秒呀,没有压力,看就看吧,拿到主板当着他的面试一下故障是不是和他说的一样,果然接电源到0.4A自动掉电,然后不再触发。对于同行或直接客户送修的机器首先要确定故障,不要修到后面没有修好不说还要赔钱就麻烦了。
用万用表测笔记本主板上关键测试点,公共点480欧正常,3V5V电感,其中3V只有50欧,5V有130欧,其它的CPU供电,1.05V和内存供电电感都正常。3V电感对地阻值明显偏低呀。用烙铁顺手挑起电感,测电感输出端为50欧,输入端130欧,说明3V输出短路了,这样的故障去找电路图都有点浪费时间,将可调电源调到3V,限流2A,负极接地,正极点到3V输出端,3V输出主要给EC,南桥,网卡,声卡。电流0.2A有点偏高,但是没有一个发烫,可以肯定是有芯片组微短路,用大电压烧又怕损坏正常的芯片,这个时候想想看接上电源自动上电然后掉电,不能再触发,管上电的芯片就是EC和南桥了,用示波仪测了一下南桥的晶振正弦波正常,EC的晶振一端有波形,另一端有一下就没有了,BIOS上的数据线2脚和5脚都有波形,初步确定应该是EC微短。
用热风枪,取下EC ITE8502,清洁干净焊盘再测,3V电感输出端对地阻值360欧,看来3V故障排除了,找来一个新的EC ITE8502焊上,焊完以后确定没有连焊,用洗板水清洁干净,接上可调电源,电流表指针到0.4A不再掉电,而是连续的向上三次跳变,由于是裸板,看电流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同行在旁边看得直摇头,他说我这么就没有想到是EC呢,我也查出3V微短了,也有电烧了没有烧出来。
故障总结:明基的U101上网本由于EC不良引起接电源自动上电然后掉电。

网友:
还有同行看着修啊?你这个有点意思,

网友A:
楼主如果有图片说明更直观!!比如抓到的波形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如果有图片说明更直观!!比如抓到的波形!!

下次发帖。 一定会暴图的。

网友:
如果没有示波器  就跑时序 也可以

网友:
不错楼主,最起码让他们看到咱们不是吃素的,有两下子

网友:
比较强悍啊,

网友:
谢谢分享 很有用0

网友:
不懂电路也能叫同行?其实你这个等同于一修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