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台式机总是重启

楼主(2015-01-16):
神舟台式机电脑,cpu不发烫,但还可以开机,开机之后不动电脑,电脑就没事。只要使用鼠标,几秒钟电脑就重启了,这是什么原因我是新手,求大侠们解解思路!谢谢!

网友:
查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先换系统,再把鼠标接口换下,PS-2的就换成USB接口的鼠标,若是USB接口的就换另一个接口。还不行的话就要修主板喽。

网友:
USB 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说清楚点嘛,什么接口的,还是所有的都一样?

网友:
鼠标是USB还PS2的。键盘动了也重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