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410S开机 I=1.56A开机不显

楼主(2015-01-16):
联想T410S开机 I=1.56A开机不显   求助中?

网友:
发热量也很大

网友:
这电流应该先查显卡了

网友:
关键有没有过内存   你直接给个1.56A出来真的是爱莫能助

网友:
详细信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拔了外设没有啊

网友:
COMS放电 换内存 做显卡

网友:
跑过内存没

网友:
查查显卡试试

网友:
刷BIOS,做显卡

网友(2015-03-29):
我手上也有一台T410 和你一样问题  刷过BIOS 放过电  加了显卡 换个内存 还是一样

网友:
只有一个电流,大家不好确定啊。无非也就是回答一些刷BIOS,焊桥之类的

网友:
还是一样 刷BIOS  焊显卡  不过可以取下来重值一下试试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内存八角芯片又没用两次方波  看下有没有过内存     用示波器测平接口sm系统管理总线有无波形 来判断有没有过显卡

网友:
八角芯片5  6脚呀

网友:
显卡加焊

网友:
你先可以琢个装CPU  内存通电分别电流跑到哪 如果加内存就跑到1.65。。可以判断显卡了

网友:
你先把显卡拆掉,不装显卡芯片,看看他亮不亮,如果可以亮,就是显卡芯片坏了,要是换了显卡芯片现象一样,就让客户换板吧,这个机器就是有这样的问题,显卡外围电路或板层有问题,

网友(2015-05-06):
我这个也是t410的进水机   断线了   飞线成功   不过电流也是这样的   都不过内存 哎  咋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