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惠普DV4-5B03TX的BIOS

楼主(2015-01-16):
求惠普DV4-5B03TX的BIOS。论坛下载的不亮,淘宝上买的也不行,这个机器是国产机啊,难道BIOS是绝版吗?恳请论坛的大侠支援。。。

网友:
你确定是BIOS问题 吗   如果不是BIOS的问题   给你无敌的BIOS也没用啊  查查别的吧

网友A:
绝对是BIOS,因为放电就亮了,只是更改启动模式,就重启不亮了。

网友:
你的版号是什么 我有个4105P的

网友(2017-09-05):
引用 网友A:
绝对是BIOS,因为放电就亮了,只是更改启动模式,就重启不亮了。

最后找到BIOS了吗 我遇到也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