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液晶灯管闪的原因?

楼主(2015-01-16):
液晶会闪屏,检查是灯管的原因,于是把灯管拆下来,换上新灯管,安装在灯管测试仪中,发现两个灯通电时,如果离的近,马上就会熄灭,如果离的远一点,就会点好长时间,而且一旦熄灭后,再次通电,即使远也会马上熄灭了,而这两根灯管单独通电都可以正常发光,这是什么原因? 是焊接不好? 还是两灯绝缘不好? 还是两灯老化程度不同? 还是测试灯管的高压板不良? 大家给个意见, 和简单的解决办法,谢谢

网友:
我觉得亮不亮应该跟距离无关的,主要是焊接的问题多点,请大师傅批评指正

网友A:
应该是两灯老化程度不一样,,两根一起换吧,,你图片只接两根灯管会亮吗???

网友:
两头焊接不要带毛刺,要套热缩管,还有灯管质量不好也会这样!

网友:
应该是接口接触不良吧

网友:
不管怎么样,看图中这样接法是有不准确的地方,有电容代替电灯进行测试不完全行的。在更换新灯管后,必须用原板进行测试,看亮度是否一致,能不能正常亮。看内容中并没有让人看到详情的内容,所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。

网友:
灯管两头的线一边剪掉一点儿,重新焊接,焊点不要用焊锡膏套热缩管,还不行换其他牌子的灯管!

网友:
还不行换其他牌子的灯管!

网友:
换灯管·胶垫·套热缩管·应该是·绝缘没做好·近了放电了吧·

网友:
第一,可能是两条灯管参数相差太多,第二,可能是高压那头灯管没搞好绝缘.第三是灯管保护电路有问题!

网友:
最后查到问题了没有

网友:
绝缘要做好呀,,,,,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焊点的问题吧   解决了要拿出来共享哈

网友B:
你上套套没有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两灯老化程度不一样,,两根一起换吧,,你图片只接两根灯管会亮吗???

另外两灯用大电容做假负载了,可以正常工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上套套没有哦

带套了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C:
做好绝缘,可以打点硅胶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做好绝缘,可以打点硅胶

我打了704硅胶,现在还是会有腥味和吱吱声,焊了好几次了,还是不行,有点郁闷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打了704硅胶,现在还是会有腥味和吱吱声,焊了好几次了,还是不行,有点郁闷呢

焊接以后用热缩管包好就可以啦  硅胶没用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焊接以后用热缩管包好就可以啦  硅胶没用过

为啥我的包好,还是会放电呢,有星味是不是就放电了? 多次还是这样的,是焊点不够圆润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