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 X80H 插硬盘就卡LOGO 受不了了

楼主(2015-01-16):
X80H不插硬盘就正常    插硬盘就卡LOGO    USB 也不能用   硬盘接口的5V供电有 耦合电容也换过了  南桥也换过了 桥是GBM的桥  BIOS找了个一模一样的机子对换了 也不行 VCCSATAPLL南桥的SATA模块供电 也正常 SATA模块的时钟也正常 硬盘也换过了   不知道在搞哪了  有没有碰到过的朋友啊   求助啊

网友A:
IO换过吗,USB,接口类不受控,很可能是它哦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O换过吗,USB,接口类不受控,很可能是它哦,,,

现在想先解决硬盘   硬盘是受控于南桥的

网友B:
关键的硬盘你环过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关键的硬盘你环过吗

贴子写了啊  硬盘换过了

网友:
来人帮忙呀

网友:
这问题好像跟USB关系 大点。

网友:
换根sata线试试

网友C:
类似问题都是桥的问题,测一下南桥的sata模块电压,时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类似问题都是桥的问题,测一下南桥的sata模块电压,时钟

电压  时钟 都正常

网友:
笔记本   SATA线???你确定??????

网友D:
有时候 不一定是你描述的故障 也可能是别的地方故障
不接硬盘是不会有下一步的引导进系统的

网友:
多看看板上的电容电阻是否损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时候 不一定是你描述的故障 也可能是别的地方故障
不接硬盘是不会有下一步的引导进系统的

恩  这一点比较赞同

网友:
不插硬盘是不是可以进BIOS 可以的话就不是硬盘坏了,要看看其他外设,或者去掉所有外设单独插硬盘看看

网友:
找到问题请楼主及时告知,在这里等候学习中

网友:
USB也不能用,是南桥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