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ASUSK55VD 1A左右不显

楼主(2015-01-16):
接手一台华硕K55VD,待机0.000A   按开关触发 1A左右不显示,裸板0.8A左右,笔记本拆开,板号 K55VD 3.1   发现显卡动过!向客户问明情况,说:开机不显示,拿去修过,那人说主板问题但没修好!  报价200大洋   按照经验 ,这种机子BIOS问题比较多,论坛上下了个BIOS资料, 准备刷BIOS,哥哥手上的BIOS 机既然不知道哪去了,于是淘宝搜了下买了个16.5的BIOS机, 第一次用这种神器!  读取-保存-擦除-查空-导入-烧录-效验 ! 拆下BIOS芯片,焊回主板触发亮机!

网友A:
死鱼啊,怎么就没看见到我碗里来呢,

网友:
每次刷BIOS基本没好的  唉

网友:
刷10次 有个一半次 能亮机

网友:
    给别人修过的还能修好 也是捡到的了

网友:
做显卡了没?

网友:
给别人修过的还能修好 也是捡到的了

本本归宿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本子不显示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

网友B:
给上家修过的竟然只刷BIOS就秒杀了,,,,

网友:
这也算捡到死鱼了,上家居然没刷bios,也有可能刷了没亮就放弃了,很多时候要多刷几个才能点亮,坑呢

网友:
新手表示 修到现在的机器,刷bios好的机器只有2台! B460,和HP的一台!哈哈

网友C:
这个东西好写么
??

网友:
这都可以  呵呵 华硕 BIOS 坏的居多

网友:
无图,无bios。哎

网友:
白捡的鱼呵呵

网友D:
我只能说上家没有编程器呀

网友E:
你的编程器好牛啊,在哪买的

网友F:
看了一遍
感觉编程器很精妙啊
上家放过了 所以你修好了 ! 运气加实力!

网友G:
幸好上家没对显卡下黑手

网友:
能加些图片分析说明就更好了。

网友:
我发现华硕的本 先把BIOS读出来 在刷到芯片里去就可以了 刷一样版号的机子不一定能亮

网友:
什么牌子型号的BIOS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死鱼啊,怎么就没看见到我碗里来呢,

呵呵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幸好上家没对显卡下黑手

上家加焊过显卡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看了一遍
感觉编程器很精妙啊
上家放过了 所以你修好了 ! 运气加实力!

发现显卡有动过痕迹,就问了客户,是怎么样坏的!是用修好用一段时间又坏了还是没修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发现显卡有动过痕迹,就问了客户,是怎么样坏的!是用修好用一段时间又坏了还是没修好!

我也第一次用这种 奇葩 编程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死鱼啊,怎么就没看见到我碗里来呢,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别人做过 ,我没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的编程器好牛啊,在哪买的

淘宝网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只能说上家没有编程器呀

      有可能

网友:
    待会儿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东西好写么
??

          还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给上家修过的竟然只刷BIOS就秒杀了,,,,

      嗯

网友:
真雷人,这个刷机

网友:
这个东西用不住吧

网友:
上个 BIOS程序

ASUS K55VD 3.1

k55vd rev3.1.rar

网友:
你是来秀装备的吧

网友:
狗屎运阿!!!

网友:
真的算是捡到了

网友:
bios坏的多 上家都不刷个试试的  难道和楼主一样bios机不知道哪去了  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