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58卡logo求助大神。

楼主(2015-01-16):
三星r458卡 三星logo,刚拿过来,以为是南桥问题。给客户报250元。拆换南桥,换了一个全新的南桥。保障还是一样。没有办法了只能把一个一个的把外设芯片拆下来排除了。声卡,功放芯片,网卡,sd卡槽芯片,故障还是一样,bios刷过了,ec都换了,bios ,ec是换的一样的主板上的。在线等待。大神求助!

网友:
大神指点一下,真的头大了。

网友:
换个低点的cpu

网友A:
是不是这个机器的大电容出问题了 滤波不良

网友:
他的是t3400的cpu 换了t2系列的还是一样。

网友B:
会不会coms电池没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这个机器的大电容出问题了 滤波不良

这个板子,没有大电容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coms电池没电了

coms电池换新的了。

网友:
我连显卡都换了,现在是要疯了。还有什么东西会影响卡logo的大神不要沉默阿,救救小弟阿。

网友:
刷BIOS可以解决

网友:
大神们  不要沉默啊

网友:
bios 刷过了,换一样的主板上面都一样。

网友:
刷了好几个bios了,换一样的主板上的bios故障涛声依旧。

网友:
刷bios不行哦

网友C:
看南桥周围是不是掉件了。

网友:
该换硬盘了,亲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南桥周围是不是掉件了。

有一样的主板,对照没有掉

网友:
你能不乱说吗、

网友:
果显卡几组供电

网友:
吧硬盘拆了   网卡声卡都拆了   再试试

网友D:
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我u盘进pe做个系统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我u盘进pe做个系统好了。

你还能进pe。我的就卡这里动也不动。

网友:
一般这样的问题就南桥和  EC BIOS  你都换了没有好  就是线路出问题了  卡主的时候仔细量下有没有电压异常
查信号  一条一条的查  LPC4条主线查下 晶振  都要仔细测测  有示波器最好 看下波形有没有异常

网友E:
  把U供电的滤波电容还了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把U供电的滤波电容还了看下

usb是一个小板,都没有接那个小板的、】

网友:
USB接口,是关键

网友:
故障已经解决。板子断线了,飞线故障解决!

网友:
楼主遇到顽固性疾病了,

网友:
换原装电源试了吗

网友:
楼主能说下 检具体是哪里断线了吗   最好附上图啊

网友:
加焊北桥

网友:
那会不会是 北桥有问题呢???

网友:
换个U试试, 不行就干显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