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-M LX 不过内存 报警一长两短

楼主(2015-01-16):
P8H61-M LX 不过内存 报警一长两短不过内存  通电测试蜂鸣器提示不过内存  查工作电压内存槽1脚0.75V,167脚1.5V,118脚1.7V,238脚2.8V,236脚3.3V。明显238脚和118脚电压偏低导致读取内存条BIOS读不到,打开点位图看到238脚和118脚各连一个3脚小场管,先更换测试问题还是一样 ,测小管子G脚12v,D脚2.2V,S脚1.8V,查D脚相连的可以看到内存旁边有一个8脚IC,CPU供电旁边也有一个,没管内存旁边的那个IC,直接更换的CPU供电旁边的那个,通电测试听到滴的一声显示器亮了,此版修复。
不先更换内存旁边的那个IC是因为它是管理内存电压的,内存电压是正常的就没换,新主板CPU供电管理IC也检测内存,所以先更换CPU 旁边的
    没去实地培训新的主板流程不咋熟悉  写的不好望各位大侠给点见解

post_deleted

网友A:
贴子不错,点位图小了点,看不清楚

网友:
是哪 看不清楚

网友B:
报一长两面短,显卡不工作吧?

网友:
是显卡不工作。看看

网友:
有原理图就好解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贴子不错,点位图小了点,看不清楚

这是与内存槽118脚相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报一长两面短,显卡不工作吧?

老板是显卡     这新主板这我也不清楚   不插内存也是3声

网友:
楼主有空了可以报下远程 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能修到这个曾度 都不错了

网友C:
238脚和118脚是什么脚,正常电压是多少,新手不太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38脚和118脚是什么脚,正常电压是多少,新手不太懂

正常都是3.3V

网友:
原因没说明清楚

网友D:
本人小白 问一下个问题 怎样用点位图看电路是如何走线的?

网友:
自学这个级别可以了!去培训g哈,内力大增!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本人小白 问一下个问题 怎样用点位图看电路是如何走线的?

那些红色的都是在一条线相连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那些红色的都是在一条线相连的

我是想问已知一个引脚 如何操作PCBrepair得知相连的元件和引脚 简单点说如何在点位图上跑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是想问已知一个引脚 如何操作PCBrepair得知相连的元件和引脚 简单点说如何在点位图上跑线

s上面不显示跑线,跑线的都是自己在主板上跑的,点位图只提供相连的东西,可以根据点位图相连的芯片自己跑线路

网友:
会操作点位软件 以后再实物上去找

网友:
华硕有图纸就是好修啊

网友:
新板都不懂修了,老方法都不管用了的

网友F:
这样也可以,就是不知道CPU边的小八脚是干嘛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样也可以,就是不知道CPU边的小八脚是干嘛用的

也是检测内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错。我想知道你在哪里可以下载位图?

这个网站上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