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长城Z96 闪屏

楼主(2015-01-16):
收了一台长城z96 19的显示器,话说这显示器有点年头了,不接屏 按键开关  信号 正常能关能开,接上屏  按键关开一直闪不受控。想问下大虾们 是不是灯管烧黑了  ,这个板电源 驱动一体板   12 、5、3.3 都正常 时钟  有压差、高压条一换 。求大虾们回答 , 话又说  拆屏真的没耐心。

网友:
直接换驱动板

网友:
主芯片坏了?

网友:
会不会电源问题呀?

网友A:
屏线有没有短路什么的啊  灯管坏的 ?不能点亮吗

网友B:
这种问题一般都市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线有没有短路什么的啊  灯管坏的 ?不能点亮吗

接屏就不受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问题一般都市电容的问题

一个一个的都测量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问题一般都市电容的问题

我也觉得是,可以换下试下哦

网友C:
你先刷MU ,后换电源板。。。电源的概率会稍微大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先刷MU ,后换电源板。。。电源的概率会稍微大点

电源 驱板一体板   在XX 宝上 拍了一个

网友:
换一下驱动板,试试

网友:
建议先找个屏试下驱动版可能性最大

网友:
代用板试是最快的事

网友:
换板 OK   在试用

网友:
长城显示器质量差的要命。

网友:
检查电容。应该是电容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