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天 Clevo 地球人 P170HM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5-01-16):
修一台蓝天 Clevo 地球人 P170HM,故障为开机电流到1.07A左右过几秒钟就掉电,测试主板上各大供电都正常,刷BIOS无果,由于是独立的显卡板,怀疑显卡板坏,该显卡采用4+1相供电,详见下图,

先测得1号电感和4号电感输入端瞬间有波,然后就没有了,其它电感输入端波形一直持续到掉电,由于主控芯片是可编程芯片而且采用了DrMOS供电方式,所以不确定是主板的故障,还是显卡供电电路本身的故障,因为没有该显卡板的电路图,可参考下图原理

关于DrMOS供电的详解可阅读黄鑫船老师的一篇帖子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79197-1-1.html

网友A:
你加焊过吗?怎么那么像我上次修过的,显卡问题无疑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加焊过吗?怎么那么像我上次修过的,显卡问题无疑的

你在哪里维修,是和我一个城市吗

网友:
显卡坏会掉电吗 谁遇到过

网友:
有见过独立显卡板的供电芯片坏的  不知道 你这个有没有坏掉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在哪里维修,是和我一个城市吗

东莞呀,我的原来是触发掉电的,显卡用有铅的吹了吹电流就上到1.多的了,这显卡太大没弄过就没修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东莞呀,我的原来是触发掉电的,显卡用有铅的吹了吹电流就上到1.多的了,这显卡太大没弄过就没修了

哦,我在上海,那我这个应该不是你修的,不过客户之前是在别的地方修过,上家也动过显卡,我测试下来也觉得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,我在上海,那我这个应该不是你修的,不过客户之前是在别的地方修过,上家也动过显卡,我测试下来也觉 ...

这显卡2000多,我BGA最多的风嘴都盖不住,又打胶了,没有修

网友:
我去,我觉得应该是显卡问题的多点。华硕这种大机子,牛逼显卡的都是显卡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楼主既然标维修经验贴   就要把结果写上去

网友:
终于修好了,现在把结果公布一下,
买了一块全新的显卡,发现电流有变化,到1.2了,不过还是掉电,最后确定主板还有问题,之前已经检测过主板所以的供电和信号,所以确认PCH故障,更换为HM65,(原来是HM67),终于亮机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好修啊····haoaa

网友:
原来是 HM桥的问题 啊

网友:
太水了吧   最后修好了吗

网友:
这样的机子还从来没修过

网友:
你们怎么都这么厉害啊,我三年多,还是很多修不好

网友:
HM65那桥不好做,有时候坐上去之后还要用无铅档位加焊一遍

网友:
这显卡修得少啊,不过坏的多的倒是DRMOS管

网友:
然后呢  没结局?

网友:
不好修哦哦哦

网友:
反对灌水,请遵守论坛规定

网友C:
这么高端的显卡没有搞过,楼主可以透漏下收了好多钱的维修费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么高端的显卡没有搞过,楼主可以透漏下收了好多钱的维修费哦!

¥1200,O(∩_∩)O~